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11-03):
选择各自什么作用

网友:
----------------------------------------------------------------------------------------
1.Specifying When to Minimize Unrouted Net Lengths

Use the Length Minimize area to specify when to recalculate, or minimize, unrouted net lengths when moving parts.

    * Tools menu > Options > Design tab.

To specify when to minimize unrouted net lengths, click one of the following options:

    * During Move— Recalculate length of unrouted pin pairs as you move a part. The closest viable connections are displayed in progress.

    * After Move— Recalculate length of unrouted pin pairs when you finish a move. This option consumes less display memory.

    * Off— Do not recalculate length of unrouted pin pairs

Tip: To specify the topology type (which determines length recalculation behavior) per net, per class, and so on, use the Setup/Design Rules/Default/Routing dialog box.
---------------------------------------------------------------------------------------
2.Specifying Group Editing Behavior

Use the Group Editing area to specify selection and editing options for multiple object operations.

To specify group editing behavior:

   1. Tools menu > Options > Design tab.

   2. If you want to maintain signal and part names when you insert data using Edit/Paste, select the Keep Signal and Part Names check box.

   3. If you want to select all traces passing through the selection rectangle, even if they do not connect to any parts within the selection rectangle, select the Include Traces not Attached check box.

   4. If you want to prevent the deletion of stitching vias, or free vias, select the Keep Stitching Vias check box.

Tip: This option distinguishes between stitching vias and regular routing vias. When the Keep Stitching Vias check box is selected, stitching vias are preserved during the following operations:

    * ECO delete connection, delete component, swap pin, change component

    * Unroute

For operations related to ECO, this option is respected whether they are performed interactively or by an ECO import operation. In general, this option is respected by any ECO operation that deletes traces and vias.

When the Keep Stitching Vias check box is cleared, stitching vias may be deleted during the operations listed above.

-----------------------------------------------------------------------------------------------
3. Specifying OLE Display Options

Use the OLE Document Server area to specify the display of linked or embedded objects in the container application.

Tip: The OLE display options affect PADS Layout only when it is embedded in another application.

To specify OLE display options:

   1. Tools menu > Options > Global tab.

   2. If you want to display linked or embedded objects inserted in PADS Layout, select the Display OLE Objects check box.

Tip: You may want to disable this option to decrease redraw times when PADS Layout contains many linked or embedded objects.

   3. If you want to update the linked or embedded object in the container application, select the Update On Redraw check box.

Restriction: This option applies only when you are modifying the PADS Layout object in a separate window and you click the Redraw button in the separate window.

Tip: To increase performance, disable this option.

   4. If you want to draw the PADS Layout background color in the linked or embedded object, select the Draw Background check box. When this option is disabled,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DS Layout object is transparent and you can see through the object at the container application's background.
----------------------------------------------------------------------------------------------
4.Specifying Routing Operation Started by Double-clicking Unroutes

Use the Unrouted Path Double Click area to specify a routing operation to start when you double click unroutes.

    * Tools menu > Options > Routing tab.

To specify the routing operation started by double-clicking unroutes, click one of the following options:

    * Dynamic Route— Start a dynamic route

    * Add Route— Start a manual route

Restriction: These options are unavailable unless On-line DRC is set to Prevent Errors.
-------------------------------------------------------------------------------------------------------
5.Specifying Smoothing Controls

Use the Smoothing Control area to specify options for automatic smoothing of traces and busses.

Tools menu > Options > Routing tab

    * To run smoothing after bus routing, select the Smooth bus route traces check box.

Tip: This option affects only the Bus Route command, and it inhibits the global smoothing pas for all traces of the current bus.

    * To have traces that enter a pad at a 90-degree angle converted to a 45-degree angle during a trace segment smoothing operation, select the Smooth Pad Entry/Exit check box.
------------------------------------------------------------------------------------------------------------
6.Specifying Maximum Channel Width Eligible for Centering

Use the Centering area to limit the number of channels in which traces are automatically centered by specifying a maximum channel width. Traces in channels larger than this width are not eligible for centering.

Tip: This option is used only by PADS Router.

To specify maximum channel width eligible for centering:

   1. Tools menu > Options > Routing tab.

   2. In the Maximum Channel Width box, type the width in current design units.

楼主:
你这是不是在帮助下的,全英那看得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