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03):
加工文件里说:“所有过孔表面覆绿油,”加工出来的板子过孔都没覆绿油,请问是加工说明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1# rong5201 个人认为是你的封装没有做好,阻焊层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都没覆绿油",估计是在设置光绘时soldermask_top层,选上了via/via soldermask_top!底层跟这情况一样!

楼主:
过孔并没有设置助焊层,光绘文件也只设置了PIN层,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