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走线

楼主(2009-11-04):
坛子里有没有人用蛇形走线当保险丝来用的?如何设计线宽,长度等?????

网友:
还有这技术,第一次听说。希望用过的高手来说说。。。

网友A:
为什么一定是蛇形走线,根据电流大小,铜皮阻抗可以设计一段作为保险丝.

网友(2009-12-14):
同问,我也想知道

网友:
    第一次听过这样的说法,哪位高手来指教一下

网友(2010-09-27):
    我经常走蛇形走线,但还没用蛇形走线当保险丝来用!

网友:
    二者不能混得一谈.

那保险丝烧断了还能更换,蛇形线烧断了,你怎么换?

网友:
      过载了  就怕烧不断 咋办

网友:
    没听过啊。

网友:
    这个不行吧。
保险丝的特点是在大电流时瞬间熔断,用蛇形线的话电流大了,导线发热,直接传到pcb板子上,不可能瞬间熔断吧。
要是真的瞬间就断了,那也就把板子一起烧了,我猜

网友(2010-10-29):
    应该不行吧

网友:
    蛇形走线 当 保险丝用   还没见过此等高手

网友(2011-03-05):
    纯属鬼扯

网友:
从来没听说过的做法。保险丝是考宽度来扛电流的吧?

跟蛇形走线啥关系呢??

网友:
蛇形线应该是为了等阻抗吧

网友(2012-07-13):
呵呵,看了你们的回复,我开心的笑了。。。

网友:
是呀,没见过这种用法!!!

网友:
蛇形走线可以做保险丝,具体怎么弄不清楚...

网友:
这真的不行,望慎重~!

网友(2012-08-16):
见过用细走线做保险丝的,但没见过用蛇形线做的!很遗憾,鄙人不够资深。

网友:
我也第一次听说蛇形走线可以当保险丝用

网友:
扯淡,你穷到买不起保险丝?

网友(2012-10-18):
问题情节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这怎么行啊,保险丝断了还可以换掉,铜皮怎么换?

网友(2013-10-13):
PCB上点红胶的地方就是铜箔代替保险丝!
osram的电子镇流器就是这样用的,他用的是英飞凌的芯片13w/2U。
貌似很多国内的厂家才会这么干,国外的也见过philips的电子镇流器也有用这个的,最好还是不要用这种,万一烧了怎么办???估计只能用0欧电阻短上了。。。

网友(2014-11-06):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是蛇形走线,根据电流大小,铜皮阻抗可以设计一段作为保险丝.

可能是天线吧

网友(2018-06-19):
我做开关电源时  经常会用到走一般算好小直线,当机子过流时铜皮直接发热断开。蛇形,这种方案感觉不成熟自己也不理解话建议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