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rc 怎么检测这类错误?

楼主(2009-11-04):
我敷铜(GND)以后,芯片的管脚就连接到铜上了。
但是,明显的,这个铜太细了。我运行电器检测。最小线宽8mil,但是,这个部分却检查不出来。
请问,这该怎么办,能不能设置一下,让这种太细的线也能检查出来。
谢谢

网友:
设置 管脚与铜箔的链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