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封装问题

楼主(2009-11-04):
各位大侠.有两个封装的两处地方不知道什么意思:
1.

中间的0.15 M C A B是什么意思啊?

2.

斜角上的C0.3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是机械制图里面的标注方式·,你在datasheet的NOTE的里面看看·一般都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