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BGA封装的时候,NSMD和SMD分别是什么?

楼主(2009-11-04):
有的文档说BGA封装有两种焊盘可以用,SMD和NSMD,NSMD焊盘焊接时接触面积要大些,SMD焊盘焊接时接触面积要小些,而且同样一个器件,比如说间距0.8mm的BGA芯片,SMD焊盘可能取0.4,NSMD焊盘可能取0.35.而且NSMD好像是阻焊开窗要大些,(才能使得焊接时接触面积大),SMD阻焊开窗要小些(这些是我自己理解的,是否有错,请高手指教!)
我在layout中建BGA封装时,只发现其有SMD阿,如下图,请问高手NSMD怎么建?请高手多介绍点这两种焊盘在画PCB时的区别(不仅仅是焊盘大小的区别吧??),谢谢!

楼主:
自己顶以下, 别沉了,请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
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NSMD 指的是通孔焊盘

N一般带表否定,无的意思。NO的缩写。无表贴式即通孔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