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无源滤波器问题

楼主(2009-11-04):
我做一个RC无源滤波器,但是衰减效果并不是很好,于是突发奇想用两阶,但是此时截止频率却发生了变化,请问RC无源滤波器可以做多阶的么?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可以的了,你可以参考有些倒车雷达上面的电路都一般用的无源滤波电路,也可以看华中的模拟电子电路书上也有了,

网友:
有蛮多设计滤波器的软件,比如说rfsim99还不错

网友:
无源RC两阶滤波,前一级由于后一级所形成的负载的影响,效果并不是很好。具体的建议先仿真一下

网友:
我也正在做二阶无源RC带阻滤波,楼主或是哪位有资料的话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我用RC双T网络做的,效果不错!

网友(2009-12-24):
    当然可以了,根据你具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