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态铺铜的问题

楼主(2009-11-04):
以前用的是动态铺铜,能产生自动避让效果,但是现在想换成静态铺铜产生避让的效果,不知道怎么设置了,请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用 shape void element 命令选中铜皮,然后右键选择 viod all 就可以了。

网友A:
用指针选中铜,再选择shape void element也就是指针后面那个键就可以实现避闪

网友:
用 shape void element 命令选中铜皮,然后右键选择 viod all 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下  怎么不管用啊

网友(点评):
我也是试了,冇用啊?

网友:
shape----manual  viod----elements
选中铜箔右键viod all

网友(2010-09-10):
Options菜单注意选中shaps,虽然是小问题,也是容易忽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铜皮是静态的.

网友(2011-06-16):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1-11-10):
    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指针选中铜,再选择shape void element也就是指针后面那个键就可以实现避闪

我试了,也没用,要按5楼的顺序来操作才有用。但我想这跟动态有区别吗? 要避让先动后静效果不一样吗?

网友:
    我也试了,没用。求高手跟进解答

网友:
    静态铜一直不会用,老是不能自动避让,按上面的操作后出现一堆提示,总之不能避让

网友:
    你把它设置成静态了,它能不听你的话,敢乱动吗?
你要是想给它自由就设置成动态的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