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布线时出现三角号怎么解决[已解决]

楼主(2009-11-04):
在布线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个三角号样子的东西,估计是没有连接到焊盘中心点,但是有的时候很难连接到中心点,想问下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图形如下,可以看到里面有小三角file:///d:/My

楼主:
望版主能给予指点

网友:
是还有走线没有连接上

楼主:
我估计也是这个问题,有的动一下练到中间就可以了,有的再怎么动看起来已经很中间了,但是还有那个三角号,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啊,要不然这样连线效率很低的,很难对准啊

网友:
走线的时候 find>pin 和 find>via选项都选了吗?还有options>snap to connect point 也要选的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