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 原理图库转换到ALLEGRO乱了

楼主(2009-11-05):
大侠们 我从AD8转过来的原理图库到allegro Design Entry CIS中是总是出现如图所示:不知道怎么放图片只好用附件上传。

网友:
没晕倒过·以前就把PROTEL的原理图转成CAPTURE弄过没有这个问题,就是管脚的接线需要注意下·看上去是连着的·其他在弄的时候是没有连上的无网络,需要重新在原理图里面走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