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如果问题问的水平,请见谅)

楼主(2009-11-05):
我用的是pads 软件,板子做了四层,TOP,GROUND ,POWER,BOTTOM

遇到一个问题,两个管脚都是接地的,导入到layout中是连接着的,我想把它们都打孔接地层,但是打完孔之后,两孔之间还是有连线,理想应该是如二图所示 。请高手指教,我哪里设置有误嘛?地层跟电源层我都设置好了,没问题的。谢谢各位留言!

网友:
是不是没将GND网络的鼠线颜色设为不可见

网友:
如果是新手,最弱的一种情况是你设置好了电源和地层,但是你铺铜没有?
还有一种就是楼上的说法了。。。。

网友:
在地层和电源层中,地和电源的走线可以不走?直接铺铜就可以?
或者是走了也没关系?

网友:
铺铜不就是走线吗?走线宽到一定程度就成铜皮了。。。

网友:
gnd和POWER层是不铺铜的

网友:
不要用F4的那个快捷键 用右键的END  并设置一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已解决,以后还要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帮忙,问题已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设置什么相关的设置?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关注我的帖子 ,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