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么我的PADS9.0比WINTER09还慢啊?

楼主(2009-11-06):
如题:为么我的pads9.0比WINTER09还慢啊?
我启动POWERPCB的时间很长啊,需要好几分钟。感觉比启动AD的时间还长!
然后学习操作时从PDF切换回POWERPCB时很容易就死掉了,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恢复。
这是麽问题啊?机器不是很好,可是winTEr09跑起来都没问题啊。都说AD占资源可是为么我的PADS也跑得不是很顺畅啊,是哪里有设置还是我的安装有问题?
新手刚学习PADS操作,有经验的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里面有说明,是你的环境变量的问题,具体的解决办法你在论坛搜一下吧!!

楼主:
哦,那我先找一下。谢谢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E4%C1%BF&page=1
pads9.0运行启动时很慢
好像效果很明显啊

网友(2010-03-11):
LICENSE 减一下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