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地线显示没有连接!!!!

楼主(2009-11-06):
我画的是多层板,其中中间有电源层和地层,在画地线的时候我直接打孔,在layout里显示白线,好象是我说没有连接的意思,在router里白线消失。当在layout里的时候地层缚铜后,并且在地层加上GND网络名,白线还是没有消失,我看了下过孔,地层确实与过孔连上了。请问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你的VIEW nets里面鼠线是否选的all except connected plane nets。
9 n8 D2 l6 ?: f2 ~, N或者你用pour managemer铺铜后,verify design检查连接性,没问题的话就ok了,pads软件有时候有这个BUG

网友:
pour managemer  后用 verify design ,可以測試出有沒有正確聯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