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和cadence安装冲突怎么办?

楼主(2009-11-06):
我装了cadence后,以前的pads打不开了,高手指教啊!!

网友:
没有这种问题吧!我两个都装都能用啊!

网友:
我的也是都装了,都可以使。提醒你注意你的环境变量是否出问题。以前我遇到过装了cadence后ise就不能使了,后来发现时环境变量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可以一起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详细说明下环境变量时如何设置的?

网友:
我的blog,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
http://03155001.blo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