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元件库德问题 急!!!

楼主(2009-11-07):
大家好,我用的是WIN7 旗舰版的系统,刚装了Powerpcb 5.0Powerlogic5.0 1 的破解版,可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新建一个库,CAE封装和PCB封装可以保存在里面,保存路径是D\paDSPwr\lib\***,但是把软件关闭重新开启后,在软件里在找不到自己新建的元件库(file---labrary—-点下拉菜单又恢复到默认状态,自己建的库找不到),诚请各位高手指点,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重新加上去以后什么情况?

楼主:
大侠,重新加上去具体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POWER PCB5.0应不支持在WIN7系统,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四楼的又这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