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自动布线的常用规则

楼主(2009-11-07):
一、布线的层面
rotel98、99的PCB编辑器,可以在16个“Signal Layer(信号层面)”上实现布线,每个都可以单独设置布线属性。对双面板的自动布线来说,应该让系统仅“在Top(顶层)”和“Bot(底层)”两个层面布线;对单面板则只能在“Bot(底层)”布线。其他的信号层应该处于禁止自动布线状态,否则系统会自动使用任何可用的信号层。
  设定层面的布线属性,可在“Design Rules”对话框中设定。执行菜单命令“Design/Rules...”,弹出“Design Rules"对话框,单击“Routing”选项卡,选中“ Rule Classes”列表框中的“Routing Layers”项,这时显示的对话框如图1所示。

       图1
  然后单击按钮“Properties...”后,将弹出“Routing Layers Rule”对话框如图2所示。

  图2
  对话框中的“Rule Attributes”项,就是双面板常用的层面布线属性。其中水平布线T=“Horizontal”,底层设置成垂直布线B=“Vertical”, 14个中间信号层都设置成不使用1-14=“Not Used”。制作单面板时,因为只有底层是实际布线层,所以要把Bottom Layer的布线方向设定为任意,即B=“Any”,其他都设置成不使用,即“Not Used”。
二、布线的区域
  自动布线时必须划定一个区域,让系统在限定的区域内进行布线操作。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布线区域,Protel98、99的PCB编辑器将有可能(根据电路的复杂程度)使用全部图纸空间来布线,这肯定是不允许的。设定自动布线的区域,需要使用“Keep Out Layer(禁止布线层)”。因为Protel98、99在信号层自动布线的同时,将不停地检索与布线位置对应的禁止布线层,如果禁止布线层的对应位置为空,表示给位置可以布线,否则表示该位置禁止布线,这时系统将改变布线的方向,向其他方向搜索可布线的位置。根据这个原理,可以任意规定布线的区域。例如:通常把印制电路板边界的边框线画在“Keep Out Layer(禁止布线层)”上,这样被限定在印制电路板的边界内。因此,可以把绘制在“Keep Out Layer”上的图形称为“电气边界”。
三、布线的其他规则
  Protel为自动布线规定了很多默认的规则,设计者通常不需要重新设置,但是应该了解这些规则的内容和意义。
  1、Clearance Constraint(安全距离)两个导体之间的最小距离,默认值=10mil。
  2、Routing Corners(布线拐角模式)默认值=45度。
  3、Routing Priority(布线优先级别)范围0-100,数值越大,级别越高。自动布线时,级别高的先走线。
  4、Routing Topology(自动布线方式)默认值设置为“Shortest(最短布线长度)”。
  5、Routing Via Style(过孔类型) 有3个参数:“Style(类型)”默认值为“Through(通孔)”,孔径默认值为“Hole Size=28mil”,外径默认值为“Width=50mil”。
  6、Width Constraint(布线宽度) 默认值为10mil。
  以上这些规则多可在图1所示的对话框的“Routing”选项卡“Rule Classes”列表框中找到,每项规则多可以有多哥不同对象设置值。例如,布线宽度可以按网络名分别设置,电源VCC和接地GND的布线宽度可以设定的粗一些,其他走线细一些,等等。用对话框中的“Add...”按钮,可将多个作用对象的设置值,加到“Scope”列表框中。
  由于可以设定的布线规则非常多,而且有些参数之间又互相有牵连,设置不合适的话,很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初学者一般使用默认值即可,等对布线规则的理解程度提高后,在进行高标准的规则设置。

楼主:
好东西,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
我来顶!学姐(请允许我这么叫)我是初学者,还望以后多多的指教啊,这是我的qq
1401494902,方便的话加我。谢谢!!!

网友:
很少见女孩子做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
    楼上的同志,你说错了,呵呵,快加我。楼主是好人!

网友:
    prote 最好不要用自动布线,因为自动布线的效果实在太差了

网友:
    真做入行的人,那是不用自动布线的,如用自动布线,也不是PROTEL这个低端软件了。有兴趣的加我了540766519

网友:
    不是沒人頂,而是自動佈綫達不到要求……

网友:
    1# jinsihu2005 不错呀,还有滑动轴承大家一起看

网友:
    我支持一下了啊。

    楼主我支持了你也到我刚开的情侣个性签名网站逛下,里面有最新出炉的签名。

网友:
    呵呵,我用自动布来看元件的摆放的好不好

网友:
    99SE自动布线太有点乱了,不好用我一直用手动布线。我也是初学者,望高手指点我的QQ是768060328

网友:
    6楼说的对,不过还是很感谢楼送上这么一份知识

网友(2010-01-17):
    我建议地线自动布吧?其它线手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