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个问题 望赐教

楼主(2009-11-07):
小弟 今日画了个板子
在自检时候有2个间距错误 但是我仔细查找了也找不出原因
当我按PO将铜皮不显示时候 错误又消失了
反复试了好几次 都是这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
 另外怎么讲铜皮保存全部显示而不是只显示铜皮的边框
先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
用9.0打开显示无误!

楼主:
用9.0打开显示无误!
引用 网友A:

这是07版本的 可以转成9.0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07的这是 可以换成9.0吗

网友:
板层设置成了10层。
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是设置了10层 但是中间8层设置了不可用
这个应该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