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怎么画锡条?

楼主(2009-11-08):
各位大侠,有那位知道在altium中怎么画锡条吗?这个软件有这个功能吗?谢谢

楼主:
另大电流布线时,要在铜线上加锡条,该怎么画?

网友:
恕我才疏学浅,请问你说的锡条是什么?

网友:
我知道Protel怎么画,我想应该一样吧,在阻焊层上你的导线位置画一条导线就可以了,PCB生产出来后,导线上是锡面的,可以溜锡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铜层上,用阻焊层Solder画就可以了。
如图:晶振位置,板子做回来这个位置是可以上锡的。不过这个不需要,晶振落到底就可以良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