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走线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9-11-08):
我在用ROUTER布线时一切正常,当在LAYOUT里面修改是遇到一个不知名的问题,在顶层走线和内层走线时都能产生清晰的走线预览,可是在底层走线时却看不到预览走线了 请问各位是那里需要设置吗?

网友:
底层的trance的颜色没有打开?或这一层没有打开颜色?

楼主:
这一层的颜色和顶层的颜色设置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好,但是这个文件在其他电脑上面一切正常,我昨晚把软件卸载掉重新安装了就可以了,原因是我这个电脑软件LICENS是用2005自带的,我重装和其它电脑的是2007的LICENS,所以我不知道是我没有设置好还是软件或者电脑自身原因?????

网友:
不是设置的问题,检查你的走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