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Hspice格式的模型转Macromodel

楼主(2009-11-09):
遇到个问题请大侠帮帮忙。。。
   我拿到的package model是Hspice的.sp文件,大致如下:

*******************************************
  .subckt package_model in1 in2 out1 out2
package  in1 in2 out1 out2 0 mname=package
.model package S N=4 Tstonefile="package.s4p"    $调用s参数文件
Rin in1 in2 100                                                     $另外还有电阻、电容等
Rout out1 out2 100
...*
********************************************

我的做法是:
1. 先用ModelIntegrity把S参数文件Package.s4p转成dml格式,主体大致如下:
 S1 1 2 3 4 algorithm=default
frequency=...                                       $  下面都是s参数的数据

2.然后我见一个subckt把上面的东西添进去,当然也电阻、电容等也另外加上了。 结果ModelIntegrity没有报错。(事实上,cadence给的默认模型里面有个用S参数转的Package model就是这么做的)

3.Spectraquest调用。
但是调用的时候报错了,报的是:unknown parameters: algorithm

这点比较奇怪,所以请教各位大侠。。。。

另: 我如果直接把这个.sp的模型转成Blackbox也会报错,但是先用一个.sp调用S参数,再用另一个.sp调用前一个.sp就没错。 但是仿出来的波形跟Hspice比会有很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