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纠结的问题,我怎么遇到这么多纠结的问题啊

楼主(2009-11-09):
版主及各路大侠们指点指点啊
为什么第一张截图里面的内电层负片中的花焊盘不像第二张截图的花焊盘那样清晰,两张截图都是同一个地方,而且两张截图中我把全部的层都打开了的,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原因,有大侠知道请告诉小弟一声。感激不尽

楼主:
真的很佩服这个allegro了,纠结啊,整个问题出来,整半天还不晓得那个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的是:
第一张图你打开了地平面没有打开电源平面,第二张图很有可能你电源层和地层都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张图中我把所有的平面和层都打开了的,第一张截图里有花焊盘,但是很暗很暗...不晓得咋回事

网友:
那就是颜色有设优先显示,要么你把那个选项去掉,如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no use, thanks at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