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a Stitch 功能可以反向操作吗?

楼主(2009-11-10):
PCB整个板已经铺满了地过孔,保存过的文件再次打开时,想把所有用Via Stitch 功能铺满的地过孔一次删除可以吗?

网友:
PCB整个板已经铺满了地过孔,保存过的文件再次打开时,想把所有用Via Stitch 功能铺满的地过孔一次删除可以吗?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说得不是很清楚,如果是想把Stitching的VIA删除必须先解除Stitching。可以用右键菜单的Filter... ,打开对话框后取消其它的选项,只选下图中的两个选项,就可以选取所以的VIA.然后在VIA的属性对话框里将所选取的VIA解除Stitching,就可以一次删除。

楼主:
勾上Stitching即可,呵呵,多谢哆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