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IS

楼主(2009-11-10):
对于一些找不到ibis模型(厂家也不愿意提供)的芯片,改怎么办?

网友:
偶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哈
难道要自己编写IBIS?

网友:
找不到ibis就找其他模型啊
S parameter
spice model

网友:
版主,我想问下关于PCB的插口模型怎么办呢?

网友(2010-04-28):
芯片模型怎么弄啊 我只有I/O模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去网站下载 或者问生产厂家要

网友:
只针对IC而言,如果实在没有pin buffer model,根据它的datasheet了解其所用logic (譬如TTL,CMOS),然后用Altera FPGA相应的logic buffer model代替。注意voltage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