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类型的定义的问题!

楼主(2009-11-10):
在画元器件的时候,不知道引脚到底是什么类型,请问可不可把所有的引脚类型都定义为Passive(无源器件引脚),从而原理图DRC检查的时候,可以忽略引脚类型连接错误,

请问这样做的话,有什么坏处呢?

谢谢!@#

网友:
后面仿真要用到管脚类型,如果都设成passive 可能就会报错
最后按datasheet来画

楼主:
我们公司 目前还没用到过仿真!@, 主要是做板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