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解释:电源和地层间的谐振究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11-10):
最近在弄这方面的事,
看老外的资料,不是很容易吸收啊,呵呵!

现有疑问如下:
1、实际PCB上的电/地间谐振,到底是怎么回事?
    希望回复的朋友,不要只是让我去看以前发的帖子的连接什么的,说说自己的心得!
2、举一个例子:四层PCB板,信号由第一层跨过电地层后,从第四层出来,
    怎么将信号回流路径在过孔处受阻,再遇上谐振,导致PCB的边缘辐射,这三者联系起来呢?

网友:
说说我自己的理解
1.平面间的谐振是由于面积和层间介质决定的,相对电源和地层的结构形成了一个等效电容(当然容值较小 貌似是100P?)当有信号不得以动过这个等效电容来回流的话就容易产生谐振,能量就通过板层空间尤其是边缘泄露出来
2.lz应该看看参考平面的内容,当信号转换参考平面而又不注意控制回流路径的话,返回电流会在过孔处看到一个很大的阻抗(由于不连续或没有去耦路径等原因造成),于是返回电流决定在自己找一个低阻抗的路径回流,如果附进有旁路电容之类的就借路过去了,相对而言找不到路就会从2个参考平面间的等效电容那里返回,导致辐射。
----
大致是这样吧~~~~~~记得以前学电路对谐振的一个描述好像是容抗阻抗相互抵消,其实也就是说对于RF而言谐振就是找到了低阻抗的unintentional路径。这个英文实在找不到好的中文来描述.....我文盲

网友:
"2、举一个例子:四层PCB板,信号由第一层跨过电地层后,从第四层出来,
 怎么将信号回流路径在过孔处受阻,再遇上谐振,导致PCB的边缘辐射,这三者联系起来呢?"

==> 2,3 層參考層依幾何平面大小不同所形成的腔体,會在某些頻率形成共振,當信號流經過孔時其相對的回電流因為垂直側邊導体不連續,若去耦迴路做的不理想,高頻電流會有跳躍輻射現象,在這個點形成一個高頻雜訊源,這個寬頻雜訊源若剛好有與2,3層腔体共振頻率相同的元素,就會形成一個諧振波源,沿著腔体往板邊行進,直到板邊後再往空間輻射,這是形成 EMI 的問題因素之ㄧ。

楼主:
回楼上两位:
1、谐振是因为腔体的存在,比如电源和地层这两层之间,就是自然存在的一个腔体,而腔体本身是有自己的谐振频率的,比如一介或者二介模式都存在,等等
2、信号电流发出的过程是没有问题的,跨层时就通过via过去就行了,关键在于对应的返回电流如何走,当它走到过孔处时,会看到(或说感受到)一个不连续的阻抗(此处说是碰到了高阻抗,对不?),返回电流自己会找个低阻抗路径,可能是附近的过孔或是电容,等等

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TO honejing:
1、“若去耦迴路做的不理想,高頻電流會有跳躍輻射現象,在這個點形成一個高頻雜訊源”,
    不太理解,比如说返回电流流到via处,碰到高阻抗,会反射吧,那是怎么形成高频噪声源的呢?
2、這個寬頻雜訊源若剛好有與2,3層腔体共振頻率相同的元素,就會形成一個諧振波源,沿著腔体往板邊行進,直到板邊後再往空間輻射
      是不是这样理解:(我是假设第一个问题中的噪声源,已经理解它是如何存在了。呵呵,需要honejing进一步解释),噪声源的频率若和腔体的谐振频率重合在一起,就会使源的能量加强,辐射能力变大,是不是?但是我还是没有个很好的形象,当此噪声源传到板边后,又会怎么对外辐射的呢?是从阻抗不匹配还是什么方面来解释呢?

网友:
对于4楼
特征阻抗和阻抗是不一致的
你对返回电流的理解很ok了~~
信号传输过程中会考虑由于特征阻抗不匹配产生的SI问题,在信号返回时更注意的是阻抗而不是特征阻抗。这恰巧回答了你5楼1问,回流碰到高阻抗不是反射,而是找低阻泄放路径,这个路径是它自己找的却不是工程师控制或设计的,有时可能还很诡异,于是造成噪声源,至于为啥是高频,因为低频传导,高频辐射....

网友:
回 4 樓:
1. 理解正確。

回 5 樓:
1. 不太理解,比如说返回电流流到via处,碰到高阻抗,会反射吧,那是怎么形成高频噪声源的呢?
==> 因為數字信號含有各種高頻諧波成分,若其含有的某成分正好與平面板諧振頻率一致,就會被強調出來,而成一個雜訊。

2.但是我还是没有个很好的形象,当此噪声源传到板边后,又会怎么对外辐射的呢?是从阻抗不匹配还是什么方面来解释呢?
==> 把板邊長看成偶極子天線,可能就有點形象了吧!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回答,再看些资料巩固下,我应该能更进一步理解了,呵呵!
明白了原因之后,就是想办法减小边缘辐射了,我手头有几篇老外的资料,等研究研究
碰到问题再和两位讨论!

网友:
可以用光波导的模式分析谐振腔就ok了,平面上容易产生谐振的点只于板子的形状有关系
如果该点存在电容就可以避免

来个恰当的比喻,如果一个地方有电源平面,但是没有用电管脚,让电流无法泄放,就产生谐振

网友(2010-09-27):
不想让这个贴子沉,所以我继续顶贴!

网友A(2010-11-02):
1、可以适当的减小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介质厚度,地层最好要比电源层大20H(H为电源层与地层介质的厚度)
2、可以在信号过孔处,打一下地过孔。这样有利于信号的参考平面,从TOP层的参考平面转移到BOTTOM层的参考平面。

以上是个人的理解,不一定正确。有待高人评点。谢谢!

网友(2013-08-21):
引用 网友A:
1、可以适当的减小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介质厚度,地层最好要比电源层大20H(H为电源层与地层介质的厚度)
2 ...

第二点不同意,若信号返回路径跨平面从VCC回流到GND上,你打个地孔也没有用处,可以放耦合电容作为通路,或者调整电源层和地层之间介质厚度,减少返回路径的阻抗。

网友(2014-01-20):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回答,再看些资料巩固下,我应该能更进一步理解了,呵呵!
明白了原因之后,就是想办法减小 ...

楼主 放资料啊。深深地不明白

网友(2014-08-07):
资料发出来一起吸收一下,感谢~

网友:
看上面精彩的贴子,可以认为空间辐射大部份都是在板边进行向外辐射的?板周边贴低阻抗的导电布,是为了给信号提供一个低阻抗的回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