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第一次碰到的问题解决办法共享

楼主(2009-11-10):
近来在画一个分为几个部分的原理图元件时,发现各个部分之间不能切换,比如A,B,C,D四个部分组成的元件,只能放置A部分,在拖动元件的过程中单击右键切换到B,放置以后发现还是A部分, 搞了几天后才知道homogeneous 和 heterogeneous的放置方法上有点不同,homogeneous可以在放置的过程中通过点击右键来切换放置各个部分,但heterogeneous元件只能通过下面介绍的办法来放置才行

楼主:
对于heterogeneous分裂元件的画法应该都是这样的:

按P输入元件编号,选择第一部分A,然后再按一次P,输入元件编号,选择第二部分B,以此类推放置完所有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