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4哪些管脚需要上下拉

楼主(2009-11-10):
小弟在做PCI接口,准备用PCI9054,哪些管脚需要上下拉,在技术手册 Pin Description 中没找到,哪位大侠知道的,告诉小弟,或者告诉我在技术手册哪块,谢谢各位了。急!!!!!我的邮箱yingxiao35@163.com

网友:
9054RDK-LITE_Schematic_r002.pdf (482.33 KB, 下载次数: 180) 回复 1# yingxiao35

    看你使用哪种模式了,这里有个原理图,你可以参考,不行就上拉和下拉都做,然后选焊。

网友(2010-06-23):
回复 网友A:

    你做了9054了吗?

网友:
小弟不是这个领域的 不过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