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 Summer 09 破解不完善

楼主(2009-11-10):
发觉用论坛上下的altium Design Summer 09 破解不完善(附件) AltiumDXPSummer9.0.0.17654 pj.rar (131.19 KB, 下载次数: 91) ,修改PCB中的元件时提示出错(如图) gngfhn.pdf (236.88 KB, 下载次数: 76) 且该元件不能显示,各位有更好的PJ发个上来呵。。。。。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情况。怎么个修改方式!这个错误那个版本都有。也不是经常出现。关闭重启就可以!再一个就是找出出错规律,更改操作方法也是可以的。经常要注意存盘。

网友:
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
我用的是其他网站的破解文件,每次关闭ad软件,都会跳出一个错误对话框。
不晓得正版是否也有这问题。

楼主:
AD8.3最好用

我现在用AD8.3,最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版,盗版都不会有这问题!装过N台计算机也没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版,盗版都不会有这问题!装过N台计算机也没你说的那种情况!
引用 网友B:

我的系统是win7的,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没试过WIN7,有可能是吧!

网友:
应该跟操作系统有关

网友:
我刚开始用8.3的呢,你们也太快了吧

网友(2009-12-15):
是不是修改元件的时候,提示错误。
那个是个BUG,现在又出了补丁升级到了9.1,暂时还没有遇到那个BUG。
要是一直错误,你把元件删了,在updata就好了

网友:
我出现了同楼主一样的故障,现在正在郁闷的寻求中。我用的是WIN7 64BIT,试过重装、修复重新破解等SUMMER09均出现同样故障。非常之郁闷!我现在下载最新的SUMMER09 (18363),如果还是出现同样故障,就只好换成winter09了。
郁闷中....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并不是PJ问题,而且AD的所有版本都有这个问题,我曾经申请试用版的注册也出现过该问题,估计与系统和配置有关,否则是软件本身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管是那个版本都有哦

网友:
一楼的说的是!我前几天装的与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
有谁告诉我8.3中怎样使用自带集成库中的封装呢,原来使用8.0时就发现有时可用有时不可用,烦恼

楼主:
我已改用AD8.3版了,很稳定。。。。

网友:
不一定是破解不完善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