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片层热风焊盘的问题

楼主(2009-11-10):
电源层和接地层是负片,有通孔的封装也做了Flash焊盘,可是我看到的接地和接电源的通孔焊盘连接方式都是很细的十字型,花焊盘没加上去,这是不是哪里作了设置啊?花焊盘的做法绝对没问题,我到另处的板子里验证过的,可就是这块板,怎么改不过来啊

网友(2010-05-04):
那个默认的十字应该是表示全连接的意思,如果花焊盘设置了不显示会不会是.FSM路径没设置啊,设置方法
/ L, o( x0 Q" jsetup——>user preferrence--->path--->library--->psmpath,将你的fsm所在的文件夹加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