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插入损耗保护电路 PCB蛇形走线

楼主(2009-11-11):
在高频弱信号的输入端,比如GPS有源天线,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蛇形走线,发现这些蛇形走线是在保护器件与信号线之间的,听说这个叫低插入损耗的保护电路,对吗?

     仔细观察发现其保护电路由一个TVS和一个电容并联,是不是为了减小电容对弱信号的衰减才设计了蛇形走线呢?如果只是TVS管是不是就没有必要这样设计了?

     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否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蛇形线一般是作为匹配长度的,在高速电路中为了避免信号传输延时带来的时序混乱。
在一些pcb天线中也会出现蛇形线,为了控制发射(接收)所对应波长的pcb天线长度~~~~
蛇形线会带来一定的等效电感,影响信号传输
有些短而窄的蛇形线会起到一个简易的保险管的作用,估计你所提到的情况就是这个,TVS对付瞬时高电压,蛇线对付瞬时高电流
低插入损耗的保护电路....这个可以这个叫吧,毕竟小接一个对地电容我们也可称之为滤波电路,主要是理解其中意义就好

网友:
忘了一点由于蛇线有等效电感
一般也把他lay出来作为一个高频小电感来用
记得天线是有滤波的,GPS上高达GHz的信号由天线接收后过小电容+小电感 滤滤杂波啥的
估计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上面所说的对瞬时高电流,意思是要熔断吗,应该不是这样子吧,这样不就不可恢复了?
滤波方面由于天线里面和GPS接收器里面都有带通滤波器,这里应该没必要设计这个吧。
哪位有高频小信号的静电保护设计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
蛇线的等效电感可以抑制高频电流,瞬时高电流的dI/dt很大.....
出于成本和空间考虑,并不是所有GPS都带滤波器

楼主:
但是照结构来说这样子不是起不了保护作用,高频大电流不流过保护器件,那就直接到GPS接收机了哦!

网友:
电流和dI/dt(电流梯度)是两个概念
等效电感是不能抑制电流的,但是它能抑制电流瞬变的速度,也就是说能对高频的杂波产生一定的阻挡作用。
配合其他器件就能形成有目的滤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看附件!

网友:
看图的话
应该是形成一个小电感,和后面的电路形成滤波吧
用蛇形线走出的电感比一般电感的优势在于没有等效电容的存在,有利于高频的感性。
缺点应该是占用面积大和无法形成太大感值吧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211-1-1.html
好像和这个帖子说的有点关系,大侠们能不能再分析下,蛇形总长度为25mm,GPS信号频率1575.42M。

楼主:
今天终于知道了
长度为被传输波基频的1/4波长的传输线段,在远端短路时,它在基频和所有奇数谐波都具有高的阻抗;对所有偶数谐波具有低的阻抗。也称做1/4波长线或1/4波长传输线。
而1575.42MHz在FR-4介质上波长为110mm,而非19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