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5.7走线的问题

楼主(2009-11-12):
之前用的是15。2,走线感觉挺爽的,可换到15。7后,问题就来了。

如图,走线会在焊盘边拐一下,难道要与焊盘中间对很准才行吗?15。2可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不知道是否是哪里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
这个....不知道,不过我们做板的时候是要求对焊盘中心的,修一下...

网友:
格点的问题吧,你把格点改小点试试

楼主:
不是格点的问题
原来是要点TOGGLE,为什么15.2的不用点呢?是否有人与我一样困惑,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可以把格点关了试试,格点太大就是那个样子啊,线头自动沾到格点上,你把格点设为0.0001,打死也不会有那个问题。再不然你就把toggle设置快捷键不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