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4层板转2层板

楼主(2009-11-12):
求助pads 4层板转2层板

网友:
把中间2层的所有东西删掉。然后再再在lay setup 中设置成2层,就ok了

网友:
    中间层不走线,做板的时候给供应商说下就OK乐呀

网友:
    出Gerber少出两层就OK

网友:
    发到我QQ,我帮你搞定

网友:
    第一步,在Setup下的板层定义中,将GND及VCC的层定义(ElectricalLayerType)为NoPlane,OK退出;

第二步,在Setup下的PadStacks中删除所有盲埋孔,OK退出;

    第三步,在Setup下的DisplayColors中将顶层和底层关闭,只留中间两层;

    第四步,进入ECO模式;

第五步,鼠标右键,SelectTraces/Pins;

    第六步,鼠标右键,SelectAll;

第七步,在setup下的Drillpairs下删除所有的钻孔对;

    第八步,菜单栏File下选择Export,保存,在ASCIIOUTPUT对话框中点击SELECTAll,不选PCBparameters;

    最后,powerpcb下建新文件,import刚存的那个文件即可。

网友:
    最后一步是不是要把输出的一个文档里的原来的"4"改为现在的“2”呢?我记得好像有这步
错了不要拍砖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板子不会出现连接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