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中如何做一个异形焊盘,比如槽型孔?

楼主(2009-11-12):
各位: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protel99SE中如何做一个槽型孔或者异形焊盘?

网友:
长槽孔可以用几个圆孔叠加,最前面的孔和最后面的孔之间的距离为长度,孔的直径为宽度,如果在AD里面就好办,可以直接做槽孔了。

楼主:
除了这个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

网友:
直接在机械层画出槽孔,写上说明即可。

根据厂家的意思,槽孔加工费较贵,2楼的方法稍便宜,不晓得是真是假。

网友(2011-05-13):
三楼对
二楼的根本不对
那样断钻头
根本没法打孔
我厂就是用 KEEPOUT层画线

网友(2011-07-03):
楼上的回答都是正确的,这个要看个喜好,随便哪种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