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救——Allegro死机(求老大们帮帮小弟)

楼主(2009-11-12):
急急急——求救——allegro死机
用得好好的Allegro 16.2,今天用着用着,突然频繁死机,开始死掉了,启重软件还可以用,到后一动就死了,请哪位好心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提出画面如下:

网友:
個人覺得從16.0開始就存在這樣的問題.
我是覺得在頻繁轉換或頻繁開啟其他pcb的時候,出現的機率會高很多
可能是軟件問題

楼主:
楼上说得对,问题主要出在做封装的时候,特别是在编辑器件的时候,因为会经常要打开新的文件。还有在做PAD设计时,PAD Designer也经常出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楼主:
我试了一下,每次都是我把光标移到右边的导航栏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做其它的操作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问题主要出在,当光标移到Find时,必定出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什么办法没?

楼主:
怎么才叫破解好了呢,有个标准吗,能给个方法来判断怎么才叫破解好了呢?
同样安装文件,同样的安装破解方法,我装也好几台电脑,其它的没事。
以前用着一直是没事的,就今天出问题。
杀毒软件查过了全盘,没中毒。

楼主:
在做PCB时没什么问题,就是在做封装时有问题。

楼主:
中间还出现个这样的错误指示:

搞定了,就将UI复位一下!
具体操作如下:View/Reset UI to cadance Default!

网友:
破解不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