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s2009.0.2下載

楼主(2009-11-12):
(图片)

网友:
谢谢楼主!!!
哪位能整个PADS 9.0.2简装版让大家共享,

网友:
Mentor Graphics PADS Flow 9.0.2

1 Extract the rar files, then you get PADS9.0.2.zip and Keygen.zip
2 Extract PADS9.0.2.zip and run autorun.exe and select install
3 After install extract the Keygen.zip
4 Replace all MGLS.DLL and  MGCLD.EXE (inside of folder 'Overwrite all files with these') with the supplied in the keygen
5 Execute MakeLic.bat and copy the licensefile.dat generated where you prefer
6 Set environment variable MGLS_LICENSE_FILE to the path where is located the licensefile.dat generated previously

http://rapidshare.com/files/301418714/MP9U2.part01.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01427280/MP9U2.part02.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01436792/MP9U2.part03.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01447172/MP9U2.part04.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01459048/MP9U2.part05.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01578577/MP9U2.part06.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04137476/MP9U2.part07.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04148283/MP9U2.part08.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04157659/MP9U2.part09.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04159994/MP9U2.part10.rar

Keygen only

http://rapidshare.com/files/304379255/Keygen.zip

网友:
    LZ你好,我用迅雷下载ed2k://|file|%5B%E6%98%8E%E5%AF%BC%E5%9B%BD%E9%99%85PCB%E8%AE%BE%E8%AE%A1%E8%BD%AF%E4%BB%B6%,迅雷怎么提示你输入的URL不合法,没法下载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如果有問題可以直接到veryCD去下載.

网友:
    LZ你好,我用迅雷下载ed2k://|file|%5B%E6%98%8E%E5%AF%BC%E5%9B%BD%E9%99%85PCB%E8%AE%BE%E8%AE%A1%E8%BD%AF%E4%BB%B6%,迅雷怎么提示你输入的URL不合法,没法下载是什么原因?谢谢!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下载啊,没有出现像你说的那种情况,你应该把它全部复制完,再粘贴就OK了!

网友:
    我可以下载了,谢谢

网友:
    在下,比较 慢,有源却没有速度!0,郁闷 呀

网友:
    我下载了 ,安装后但不知里面的CRACK怎样应用。里面说明就只有这几行,哪位高手介绍下:谢谢
    .edit license-file
    .run bat
    .setup licserver with licensing-crack
.set MGLS_LICENSE_FILE=1717@host

网友:
    安装后完成后运行会提示No libraries Available , 请问哪位高手告诉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汗,下了两天。。。。不过还是谢谢LZ

网友:
    。,做个图告訢你,首先要找到自己的 host name , Host ID,在控制面版就可以了,如果还找不到,运行以下的 CRACK file 什么都不用做按 generate 按钮,生成一个 lincense.dat ,用記事本打开,那个 hostID= XXXXXXXXXXXX 就是你的 hostid,复制到mentor.lic 保存
    双击 crypt.bat mentor.lic 就会改成你的 mentor.lic 里面有你的 host name host ID ,把 mentor.lic 和 Licensing 文件夹內的 MGCLD.exe MGLS.dll 一共三个文件复制及取代到 你的PADS9.02 安裝目录內 (9.0.2PADS\SDD_HOME\Programs)这样就可以了,再不成就要运行一下 SSD 指向你刚才的 mentor.lic .

SSD 就在 C:\MentorGraphics5\win32\configurator.exe ( 注:MentorGraphics5是我自己的名称)

网友:
    谢谢tmlee ,我照你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
    安装起来太大啦,纯支持

网友:
    谢谢tmlee !我按你的方法安装成功了!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装了N遍没有装上  郁闷。明天继续!!

网友(2009-12-18):
    tmlee的方法我安装成功了。不过要说的是,最后用configurator.exe指向的文件应该是那个DAT 文件,不是LIC文件。反正我是这样才成功的。

网友:
    参照tmlee的方法我是这样安装成功的,只安装了。logic,layout.router三个,谢谢tmlee

1.用keygen.exe生成license.dat文件,要输入的id号码为空,直接生成license.dat,如何运行crypt.bat,至此license生成完成
2.只安装products.
3装完后把 mentor.lic 和 License文件夹內的 MGCLD.exe MGLS.dll 共三个文件复制及取代到 你的PADS9.02 安裝目录內 (9.0.2PADS\SDD_HOME\Programs)这样就可以了,再不成就要运行一下 SSD 指向你刚才的 license.dat(为了方便,把它放到C:\MentorGraphics里面),SSD 就在 C:\MentorGraphics5\win32\configurator.exe ,选择安装目录是选了C:\MentorGraphics(可能其它路径也行,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