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PCB.

楼主(2009-11-12):
一块我是在论坛里下载下来的10层板.他们说非常经典,做的也非常好,我看了半天看不明白.小弟刚刚入门所以不太懂.
一块是我自己做的6层板,做得很烂,请帮我指教下.谢谢.
[local]1[/local]

手机MTKLAYOUT(8层板).rar

楼主:
怎么看了不给点意见或建议啊..我好改正啊

网友:
刚入门先不要搞什么10层板,慢慢来。

网友:
6层的设置的埋孔,可是加工吗??不都是2层2层的加工吗??还有好多过孔是多余的!

网友:
我没做过手机

网友(2009-12-17):
10L 正解。哈哈 想问问 留2层 完整的地是不是好一点。GBA 过孔一定要打在中间啊 不然 容易有问题 还有个BGA里的线折这么多 应该 搞 圆角比较好吧 ??

网友:
各位高手,为什么很多走线都是先从TOP层打孔到第二层,再从第二层到第7层,再从第7层到第8层,然后在第8层走线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教.
   不过你说的MP3 _HL和MP3_HR他们给说的要分开走线.那样才能分开左右功放.
   你指的第6层的线.开关机线.包括屏线吗?.那几个按键灯,我没考虑.以后走我改下.走第5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层的不是我的,我是在网上下的.指明下10层的那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