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板工艺问题

楼主(2009-11-12):
在发给打板厂商做板的过程中遇到这样的工艺问题是否镀金,我想问一下镀金和喷锡有什么区别,什么情况下该镀金,什么情况下该喷锡呢

网友:
高密度板...3~4mil线宽...做样的时候...首先做样的价格喷锡和镀金都差不多,但是镀金有个好处是可以较长时间放置...

一般正式的产品的话,如果成本允许、产品需要,那么采取沉金工艺比较多,因为沉金更利于加工...

楼主:
能不能详细具体点,是不是BGA封装在做板的过程中采用喷锡的效果不好呢

网友(2011-05-13):
都能使用 只是性能的区别还有就是用户的要求 人家非得要镀金 你就得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