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 画原理图层次电路图时分页端口连接器怎么加?

楼主(2009-11-12):
我是用allegro Design Entry CIS画原理图,Allegro PCB Editor布板,我见过很多orcad Capture CIS的SCH,大多在offpage connector 加上一个页码,指示它连到哪一页去,一直没弄清楚它是怎么加上去的,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选中.dsn文件,执行tools菜单里的Annotate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Packaging,在action栏选择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点击ok按钮进入新的对话框,勾选第一项:Place on off page connectors

楼主:
    总线 off page connector 上为什么加不上页码? 郁闷!!请教高手了

网友:
    同一个文件夹下不同页面的连接用off page connector 且分页端口连接器要有相同的名字
    ' @5 ?, E$ Q3 z) i不同文件夹下连接用place/port

楼主:
    执行tools菜单里的Annotate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Packaging,在action栏选择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点击ok按钮进入新的对话框 求教大家在这个什么错误呀

网友:
    你的原理图中是不是没有Titlblock,就是右下角的那个信息栏,每页加上后再执行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0-11-09):
    执行tools菜单里的Annotate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Packaging,在action栏选择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点击ok按钮进入新的对话框 ,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什么回事?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图片好像上传不了,补充错误:ERROR #8003 more than one page is numbered 1,请教高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2011-11-07):
    6楼正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