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感会“唧唧”响

楼主(2009-11-12):
曾经帮老师做过一个项目,在用芯片MC34063的时候,上面的电感发出让人恐惧的“唧唧”声,而且声音很大,我第一听见,吓的不行了,但是老师说正常现象,请问一下电感为什么会发出“唧唧”的响声呢?是什么原因?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因为线圈在工作的时候会有高频产生,而线圈的震动会导致声音的发出。
如果要避免这种声音,可以给线圈上些 滴胶或者蜡水,如果声音不大、电感体积很小,可以考虑用热收缩管收下即可。

网友:
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感?如果是功率电感,主要原因是电感的功率因数不够导致的。

网友:
    电感工作的时候有些杂频工作在了人可一听见的范围内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加大电感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想应该先确定是电感的声音,电容也是会出现声音的,其次,是保证Isat和Irms的值。
    然后改变负载情况(如果有电子负载的话),看看是不是负载太轻的问题。

当然,前提是厂家提供的电感参数确实正确(如果是买的话)。测试频率我想也很重要。
另外,换成大电感不见得有效,电感增大,Isat和Irms会减小,可能问题会更麻烦。

    我没用过该IC,以上只是猜测。

    最后,还有一点:PCB布线有问题同样会引出电感和电容声音的!

网友(2009-12-13):
    也遇到此问题,是将MC34063上的100P电容改小.

网友:
    声音多是振动产生的,是线圈与磁芯的振动产生的.

楼主(2010-08-12):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感量不够就要发出声音呢?还请解释一下,我不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我也遭遇这种情况

网友:
饱和了呗

网友:
我也遭遇这种情况 ,可是俺啥也没想

网友(2011-01-13):
我也遇到过一次,怎么换电感都没用,后来我就查了一下我的电源IC,原来是焊反了,后来搞定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是在开关电源的滤波电感上,吱吱地响,但输出电压正常,一直找不出问题来,望前辈指点啦!

网友:
同意 #11 所說, 我也有遇到過電容器有聲音. 不過是通常遇到以電感器發生的機率最高.

网友:
MC34036 的 F osc 通常會是 >20KHz ,  可是為什麼還是會聽到聲音呢?

如果有人用示波器去觀看電感器輸入端信號, 應該會得到同圖片裡面的(當然不可能像手劃的那樣漂亮). 就是那紅色的那段區域頻率, 剛好小於20KHz, 並且電感器繞線不是很紮實, 這時候就容易聽到電感器有聲音.

解決方法就如同上面大家所說的方法. 除此之外有看過有人利用輸出電壓經過 RC 電路, 然後 feedback 到 Ct PIN, 使得圖片中紅色的區域的頻率不固定, 然後就不容易聽到聲音, 當然輸出的電壓 ripple 會稍微變大.

网友:
电感吱吱声多半是因为电流过大引起的。

网友(2011-09-12):
    碰到此问题,将电感容量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