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09的一些大大的疑问

楼主(2009-11-12):
各位大侠:
   小弟在用AD的时候,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快来帮帮忙,感激不尽~!

1,可否一次性的将原理图或PCB中的元器件标注全部到隐藏掉?(不删除,需要的时候可以将其调出)

2,厂家在生产的时候,AD中敷的铜皮在99se中看不到,所加的汉字、条形码在99se中也全部是乱码,有办法解决吗?

1,把pcb中顶层的小电路设置成片段后,我将其贴到底层。这时候我需要原来顶层和底层的线路对调,也就是说:底层的线在顶层、顶层的现在底层。这样的话可都一次性就更改过来?

2,将PCB中的小电路设置成片段后,再将其贴到板子上时,它是没有网络的。怎么对其命名?若是带网络,那它和原来的线路的网络会不会产生什么关系?依据?

3,在PCB拼版的时候,
    1,将pcb中的全部电路带网络复制、粘贴过来以后,原来不同的小板子上的相同的网络会自动的生成飞线,要求布线;
    2,将pcb中的全部电路不带网络复制、粘贴过来以后,板子上的电路因为没有网络关系,全部是绿色高亮显示的,这样的话没法DRC检测。那么就不知道我在操作的时候,是否会有元器件丢失。
以上两种情况,用AD怎么解决?

4,过孔、焊盘除了AD自带的形状以外,还可不可以进行其他的一些修改?

5,pcb布线的时候,包括差分对走线的时候,怎样设置使两条线等长?请给出操作步骤及相应的截图

网友:
建议楼主去下载一份ad教程,仔仔细细慢慢看下来,你这么罗列一堆问题,即使有懂的人想帮你也失去热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