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IBIS模型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11-12):
我用TI的DM642做板子
现在在做仿真
DM642共有548个管脚
在TI网站上面下载的DM642的模型,里面只定义了277个,
在转化为DML模型后用cadence作仿真时候加载模型的时候弹出这样的错误

allegro PCB SI Board L 15.700000 p007 (v15-7-42E)
  (c) Copyright 2004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DesignLink : There is no active DesignLink.
  Date       : Nov 12 21:09:43 2009

******************************************************************************
INFO >>  The victim net(s) checked are :
         DM642-3_pads +1_4V
******************************************************************************
INFO >>  Geometry window = 10mil
******************************************************************************
INFO >>  No neighbor nets were found.
******************************************************************************
ERROR >>  Discrete component pin(s) with wrong PINUSE property:
          Pin      Component       Pin Use       Signal Model       Design
          ---      ---------       -------       ------------       ------
          C1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E1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F1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G1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J1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K1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M1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N1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P1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R1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U1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V1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Y1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AA1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AC1         U1-            IN          DM642_GDK           DM642-3_PADS
          AD1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E2          U1-            IN          DM642_GDK           DM642-3_PADS
          F2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G2          U1-            BI          DM642_GDK           DM642-3_PADS

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呀?
谢谢各位赐教
我是菜鸟,请各位多多帮忙
谢谢

楼主:
按理说TI给的模型应该不会有问题呀?
那是哪里出问题了呀

搞不懂,导师逼的急
麻烦大家了
谢谢

楼主:
这个事模型打开后这样:
[Component]     DM642_GDK
[Manufacturer]  Texas Instruments
[Package]
|Variable  Typ         Min       Max
R_pkg     0.12581866  0.0708    0.1927
L_pkg     2.32E-09    1.26E-09  3.57E-09
C_pkg     1.14E-12    6.40E-13  1.77E-12
[Pin]     signal_name  model_name        R_pin     L_pin     C_pin
C1        PCLK         BPCI66T           0.1647    2.94E-09  1.24E-12
B4        NMI          IT33THYPD         0.1574    2.92E-09  1.37E-12
A4        TINP0        IT33THYPD         0.1714    3.17E-09  1.50E-12
C5        TOUT0        BT3325CTPD        0.1355    2.49E-09  1.22E-12
B5        TOUT1        BT3325CTPU        0.1504    2.77E-09  1.35E-12
A5        TINP1        IT33THYPD         0.1652    3.05E-09  1.47E-12
D6        CLKOUT4      BT3315DTHYPU      0.1173    2.16E-09  1.06E-12
C6        CLKOUT6      BT3315DTHYPU      0.1352    2.50E-09  1.19E-12
C7        VP2CTL2      BT3325CTHYPD      0.1341    2.47E-09  1.19E-12

楼主:
打开后有30个警告:

WARNING (line 6846) - GND Clam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7520) - GND Clam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7521) - GND Clam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7544) - GND Clam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7586) - POWER Clam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7766) - GND Clam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7768) - GND Clam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7934) - POWER Clam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Errors  : 0
Warnings: 30

楼主:
我错在哪里了呢?

网友:
俺也想知道商家提供的IBIS模型中Pin和实际元件的引脚名字不同,且数量不同时,如何处理?

网友:
pin脚不同这问题好解决,只要找到与你想要的管脚同样类型的就可以拿来进行仿真了。

网友:
lz 你有dm642的模型?我也想用,但是找不到

网友(2010-11-17):
数量不同可以忽略

网友:
"ERROR >>  Discrete component pin(s) with wrong PINUSE property"

根据这条信息,应该是器件属性错设成了discrete, 改成IC试试

网友:
应该是DISCRETE分立元件的属性设置错误了

网友(2010-12-21):
在你的pcb版图中讲pin的map提出来,贴到你的ibis model中,只需将所要仿真的pin model补上,保存后再转成dml模型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