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电路

楼主(2009-11-13):
如图所示:图中Q2/Q3是怎么运做的,
                第一次搞电源
   知道了回答下急

楼主:
附件加错了对不起

网友:
只看到Q1和Q2没看到 别的啊,
我个人认为Q2的作用是为了使Q1更有效的开和关

楼主:
高手回答塞,前面是桥式整流电路

网友:
Q1和Q2组起来看起来像是在反馈电压,Q2应该是在抑制制Q1 电压输出,一旦Q1电压输出过Q2 这个时候应该就会开始工作,在点像主板上面那个CPU供电电路
我是新手有说错的地方别见怪,谢谢

网友:
后面那个电路应该就是一个光藕加一个基准稳压管用做比较的吧

楼主:
能把这个电路系统的讲解下吗。这个是个开关电源的电路图

网友:
什么都没有啊

楼主:
前几天被禁言了不好意思

网友:
Q1,Q2用来控制初级的磁通量变化。
后面光耦和TL431用来反馈。当输出电压过高时,通过光耦将信息反馈到前面,Q2 的B极高电平Q2导通,使Q1 B极低,Q1截至,Q1截至后初级的磁通量无法变化,使次级输出电压下降,一高一低将输出的电压稳定在一定值附近。

当次级输出电压下降时,光耦一样反馈到前面,Q2 B变低截至,此时Q1 B变高导通,导通则变压器初级磁通量变化,初级变化通过变压器传到次级,是输出电压升高,一低一高,也保证输出平稳。

唉,大概就这意思,表达能力有限,一些专业说法说不出口,大概凑合着在自己理解就明白了

网友(2009-12-16):
对那个Q1没加限流电阻  和   跨接在次级的RCD电路不怎么了解

网友:
    1和2应该是构成了一个震荡电路吧,通过输出端进行控制,产生震荡的电流,以达到变压变化的功能。

网友(2010-04-29):
    单路输出的开关电源电路。(从你贴出来的部分看起来时这样的)
桥式整流后滤波,稳压。过变压器降压。
    继续稳压。滤波。
    TL431与817是经典的开关电源反馈电路。
431可以提供稳定地基准。817光电隔离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