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fix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3):
我用的是shooters破解,刚刚安装了hotfix 19 ,但是安装完后,所有的程序不能启动了,不知道为什么呢,有成功安装的朋友吗?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下吧,先谢谢了!

网友:
我在家里电脑上装019装完后破解就能用了,可在公司电脑上一直装不上去,不知是为什么。装完后运行时一直是P005版本。

网友:
刚才把SPB16.2程序全部重装了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请问大家用的是哪个版本的破解?我装019补丁后运行还是P005,好像看不出升级了。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