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关于走线成为天线的事?

楼主(2009-11-13):
一般说:
     当PCB走线的长度等于波长的1/4或者1/2时,走线会起到天线的作用,产生辐射,
     如果想要关注100Mhz时钟信号及其网络,想知道这个波长的计算是根据100M这个工作频率还是它的最高次谐波频率来算的呢?

网友:
一般的来说是7~9次谐波
如果你要知道Tr的话可以算一算1/(π Tr)算算能包含多少级谐波,但一般的tr都不准
π 是派,输入法有问题

楼主:
TO keysheha:
     那你的意思是说:是根据最高次谐波所对应的频率来求解这个波长了,是吧?!

网友:
对于走线长度的话
我个人来看,只要有长度就会辐射能量,只不过是能量大小的问题,很小的能量就可以忽略,就如同在太阳系外看地球只是一个小点,而我们自己身处这里却感觉地球很大。
长度等于波长的1/4或者1/2时,产生谐振这个会产生很大的能量辐射,要绝对避免
1.一般的布线长度要小于1/20波长,这样辐射的能量就很小了,相对忽略,这个当然最好
2.对于很高的高速信号1/20太苛刻了,所以“一般的来说是7~9次谐波,如果你要知道Tr的话可以算一算1/(π Tr)算算能包含多少级谐波”用高次谐波决定线长,
3.对于超高的高速信号,对应的波长很短,避免使线长正好为1/4或者1/2波长而谐振就好
1最好2次好3一般,可以看出后一个其实是对前一个布线长度不满足时的妥协方案了。。

楼主:
TO keysheha:
     很好的总结,谢谢!
     我之前也看过一些有关高速或高频设计布线的资料,可是就没有总结下,没能形成自己的知识,汗~~~~

网友(2009-12-27):
    没太明白你说的一般说是什么意思,走线有很多种方式,电磁辐射一样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起来产生的。一般来说在一根高频信号线边上的地线如果能够提供很好的回流路线,那么对外界的辐射可以认为是非常少的。另外现在关心的高速数据信号已经指的是信号的上升或者是下降沿产生的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