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ads,请教这个DFF是什么怎么去掉

楼主(2009-11-13):
新学pads
画了个小板,可是出现了DFF标识 无论我把垂直那条线按哪个角度放 都有DFF
百度了半天也没找到方法 希望大家帮帮忙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绿色圆圈中的细线矩形是什么意思,说明那里是拐点么?

网友:
你检查错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