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差模辐射公式中的面积是哪个?

楼主(2009-11-14):
关于差模辐射的公式,看书很容易都查到,也没太注意里面的面积是指哪个?
我一直理解这个面积是:
      驱动端信号电流发出,经互联线到达接收端,经过接收端的地在回到驱动端的地,但现在感觉好像不是这样的,是不是PCB表面两个IC之间的微带线构成的回路才是公式中所指的面积呢?
我上传个图片,希望各位帮我解惑,谢谢!

网友:
这个面积是差模电流流过的面积,当有完整的参考平面时,返回电流会处于参考面相对信号的下(或上)端,形成面积很小,对于双层板返回电流一般都是从两个ic的相连参考地返回,面积较大。

楼主:
呵呵,糊涂了!
是差模电流发出所构成的回路面积呢?还是发出和返回电流构成的面积呢?

网友:
3樓:
是差模电流发出所构成的回路面积呢?还是发出和返回电流构成的面积呢?
==> 用"发出和返回电流构成的面积"具體些。

你貼的圖是示意圖,比較形象一些,較好說明,但易被誤解。微帶線下方若有完整的參考面,則回電流就會在走線的下方,迴路面積就是"微帶線長度 x  正面走線層與參考面的高度"。

楼主:
呵呵,感谢楼上两位的参与及回复,
我明白了,谢谢!

楼主:
再问一个关于共模辐射的问题:
上传一个图片,图中abcd构成的环路,我们可以理解是差模辐射;
那a走线自己会不会也对外辐射,属不属于共模辐射呢?
因为接收端一般输入阻抗很高,可以开路等价看待,
那a走线不是也相当于从源端发出后,就经过了一段天线吗?

网友:
a是否辐射要看其回路了.....
接收端阻抗高时针对直流而言,相对信号阻抗不可能很高,很高的话就会收不到信号,无法完成功能。
所以有信号就定然有回流,如果信号真的传不过去,接收端是没有反应的, 那是能等效看成天线了

楼主:
TO keysheha:
     我知道PCB外接电缆会构成天线,形成共模辐射,那实际电路中的样子要怎么判断有没有共模辐射呢?
或者说要怎么知道有没有实际走线会形成天线呢?
    keysheha分享下经验吧,谢谢!

网友:
呵呵,我很多方法都很山寨的~~~~~~~~~~乱七八糟的也比较多
下面这个pdf里面有很不错的EMC定位定性方法的介绍
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
EMC实用讲解.part01.rar (1.39 MB, 下载次数: 57) EMC实用讲解.part02.rar (1.39 MB, 下载次数: 51)

楼主:
感谢keysheha共享资料,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2010-01-10):
感谢keysheha共享资料,介绍一些你的山寨的方法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蛮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