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clk能不能变换参考平面?

楼主(2009-11-14):
比如从bottom直接换到top?6层,低层参考品面gnd,顶层power.

网友A:
能不換最好是不換,非換不可,就要注意兩條同時換,保持走線幾何平衡。

网友:
顶个

哈O(∩_∩)O

潜力贴顶个哟

别和我谈理想,戒了!安必信第四区女装d1优尚网乐友网芬理希梦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换的好
DDR2 的Clock SI 要求比较高,还是用地做参考层比较保险

网友B(2010-08-14):
有的人也说把CLK放到中间层走线,EMI方面会好些,到底怎么样做更合适呢

网友:
能不換最好是不換,非換不可,就要注意兩條同時換,保持走線幾何平衡。
引用 网友A:

支持!

如果设计者的实际情况要考虑EMI的话,布在内层对EMI的抑制是会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要两条线同时换层 有一样的参考平面,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2011-08-01):
引用 网友B:
有的人也说把CLK放到中间层走线,EMI方面会好些,到底怎么样做更合适呢

各位大虾,clock一般是在哪层走线呢???求解释

网友:
CLK要放到中间层走线,EMI肯定会好很多,放在top或bottom,虽然EMI测试也会过,但是波形会很难看,建议放在内层。

网友(2011-10-18):
放在中间层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換最好是不換,非換不可,就要注意兩條同時換,保持走線幾何平衡。

参考平地到电源的转变,在换层处加颗power的去耦C,连通回流路经。这样会不会更好

网友:
如果电源层为DDR2的电源则问题不大,只是注意在换层过孔附近打一些地孔以利信号完整性就可以了!!!

网友:
换层会导致返回路径的不连续,以及由于过孔引起的特性阻抗变化。
中间层相比于外层有更好的效果。简单理解中间层起码两个电源或地平面夹着,而外层却有一半是裸露的。

网友:
见过一些芯片手册还要求参考自己的电源平面而不是地平面呢,clk不到万不得就别换,换也得在边上搁个适当大小的电容提供回流路径,否则,速度高点的话,出问题,有得折腾呢,另外,对于走线来讲,总得有优先级吧,重要线肯定先走才是,事先肯定也是要先规划好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