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经验交流:6层PCB叠层问题探讨

楼主(2009-11-14):
6层PCB叠层:
如图表示:
6层PCB叠层常已a图叠层,既 2层为地层,5层为电源层;但是这样方式,对控制共模EMI 辐射非常不利。为了控制共模辐射,本人对5层的处理是,用粗线走通电源网络,然后整层地覆铜,这样既减少了共模辐射,又对信号层的阻抗控制非常有利。
此做法,本人已经验证过,可行。
以上仅是个人做法,如有什么问题和错误.....................
希望各位拍砖!!!!!

网友:
说2点我的看法:
1.对于有些信号,电源网络是比地网络阻抗更低的回流路径,所以一般会保留。
2.有电源平面的话,能和地平面形成一个小的去耦电容,是有益的吧....但好像会引入谐振点
还有我觉得一个单板上如果有很多了电源类,比如12v,9v,5v,3.3v,1.8v是不是楼主提供的思路更好点呢

网友:
共模辐射一般是在信号回路上因为阻抗高产生压降产生了共模电压 导致共模辐射
但是如果你把电源平面用粗的电源线 其他铺地铜 会产生平面的不完整性 有地槽 电源平面的组抗是比地平面的高 但是如果是整个平面的话应该比有地槽的地平面好 估计你的电源走线也不少把
要按你的想法 还不如把第五层做地平面 把电源线走到其他走线层  如果可以的话

楼主:
TO : 2楼 keysheha
TO : 3楼 weirong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也是在摸索叠层中的一些问题,我这里上传一个教程

网友:
电源种类不多的话,a就不错。
电源种类多的话(十几个),a的做法使得有两种信号线参考平面很差。LZ的做法也无非完全避免信号跨分割的问题。所以,终极解决办法是:
S/P G S/P S/P G S/P.电源全正片,哈哈。不过注意电源宽度要算好。

网友(2009-12-22):
    我们在做电路板的时候会很注重考虑电路板的价格,因此叠层结构往往受制于费用而不得不选择一些尽可能的方式。例如简单的将敏感信号和其他信号分开。有的时候因为不能大肆的打通孔,所以不得不将大多数信号线都放在头两层。感觉可能a方式在多数情况下能好一些,不考虑制造当中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