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skill程序产生的一个文件

楼主(2009-11-14):
我在skill程序里产生了一个文件,退出程序后想用命令删除这个文件,但是不成功:
我的语法如下:
axlShell("rm *******.txt")

哪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吗?谢谢告知。

网友:

deleteFile

楼主:
delete是skill里的命令吗?

网友:
Example
deleteFile("~/test/out.1") => t
If the named file exists and is deleted.
deleteFile("~/test/out.2") => nil
If the named file does not exist.
deleteFile("/bin/ls")
If you do not have write permission for /bin, signals an error about permission violation.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
deleteFile("~/1.scr")

这是我在主程序里加的一句,目的是想删除和我brd同目录下的一个文件1.scr,但是结果那个文件还在,不知道是我的目录引用错了,还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试下deleteFile("1.scr")
不行就加上绝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