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B上做小容量电容怎么算!!!

楼主(2009-11-14):
PCB上做小容量电容怎么算 谢谢!!我只知道和板厚及板的介质常数有关,但不知道怎么算?谢谢

网友:
铜皮底下有地就是电容。面积越大与地越近介电常数越大电容越大。具体计算公式可以百度一个。但只是大概齐,板上的情况很复杂,准确计算得用专业软件仿仿才行。